[原 厂]
机械革命 深海幽灵Z3PRO 钛钽X8PRO X10PRO 板号 GM7MG7P

楼主(2023-12-07):
机械革命  深海幽灵Z3PRO,钛钽X8PRO,X10PRO,UMI PRO3,同方GM7 板号:GM7MG7P 工厂BIOS ,10代I5 3060显卡。

某淘买的,亲测能用。

网友(2024-04-15):
刷了不上电

网友A:
你好,请问 X10 PRO的 bios 芯片文档烧录是板上CPU旁的 WINBOND 25Q16JWNIQ 吗? 因为在无线网卡旁还有一个GD 25Q20CT1G的 闪存芯片。 请赐教。。

网友(2024-06-21):
刷完不亮。但是跑码了。。我原机是会掉电

网友B(2025-09-01):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 X10 PRO的 bios 芯片文档烧录是板上CPU旁的 WINBOND 25Q16JWNIQ 吗? 因为在无线网卡旁还有一个GD 25Q20CT1G的 闪存芯片。 请赐教。。

同问,哪个是bios芯片啊

就是桥旁边那颗大的8脚就是主板BIOS芯片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问,哪个是bios芯片啊

就是桥旁边那颗大的8脚就是主板BIOS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