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2个ATX电源,都是长时间工作不启动

楼主(2023-12-07):
闲来无事就拆机修了2个ATX电源,故障是不启动。测量绿5v   2.65v     紫5v  5.03v拆开看都是电容鼓包失效!电容都是艾华的,大家说说艾华电容咋样?怎么2个电源就坏了这么多?

网友:
可能是通病

网友A:
这个不是艾华电容,艾华是aishi,这个asiax是杂牌货,杂牌电源里常用的。貌似叫云睿或者寰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艾华电容,艾华是aishi,这个asiax是杂牌货,杂牌电源里常用的。貌似叫云睿或者寰宇。

原来如此,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