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舒400电源不要上am3主板,烧cpu

楼主(2023-12-07):
一块老am3主板出现不能上两个内存,在启动到win7界面时候就会出现断电,键盘灯按键就亮。怀疑是电源功率不够,正好手里有个康舒400瓦的,就换上看看,上去启动了一下就点不亮,查了半天没发现板子问题。想一下奇怪了,平常怎么玩就没事,怎么这一下突然出问题了!就把手里的x245换上,同时把老机上面电源换上来,正常点亮。就想再把400瓦的电源换上看看,结果同样点不亮,把CPU取下,量供电,已经击穿,这才知道是电源问题!发出来引以为戒,大家调老机时候一定要注意了!

网友:
可怜我的x245和x605了,牺牲了两个u

网友:
发现这电源在3.3v接口上有一根棕色细线,和12v的棕是一个颜色,剪开量有电阻,但电源不能启动,接上才能启动,应该是12v反馈。这电源不敢用了。

网友:
可怕的电源

网友:
维修有风险啊,搞不好就是连续烧鸡

网友:
atx输出电压异常才可能吧

网友:
是你的电源坏了

网友A:
这些玩意不是5块钱的板子和两块钱的u?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玩意不是5块钱的板子和两块钱的u?

是10快的cpu,x4605e,你要是有能不能2元给我两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