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ops小主机主板,板号是NC8C-OPS7200

楼主(2023-12-07):
板号是NC8C-OPS7200。最初的故障是插电亮一个绿色的灯,按电源键没有反应,看了下板子sata接口腹肌有个芯片烧糊了,如图nct3530y

拆掉这个芯片,再次插电,电源接口附近还有个芯片发烫
芯片查出来是RT8243AZQW  8A=EE,12v转3.3v到5的芯片

拆掉这个芯片后绿色的灯也不亮了。
后面测了下cpu后面电容二极体制,电容两端都有蜂鸣声,不确定cpu本体有没有损坏,会不会把这个发烫的芯片换了就能修好?

网友A:
电源芯片拆了你居然敢通电。芯片外接的mos管会因为g极悬空,外界的微弱干扰就会导致mos导通,12v会经过导通的mos直达3v和5v。

网友B:
楼上说的有道理,我以前也干过这事

网友C:
BIOS分享下,这种机器的BIOS很难找,网上都没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分享下,这种机器的BIOS很难找,网上都没卖的

好的,下午有空我再开新帖子发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芯片拆了你居然敢通电。芯片外接的mos管会因为g极悬空,外界的微弱干扰就会导致mos导通,12v会经过导通的mos直达3v和5v。

cpu背面的电容两端全部对地为0,是不是cpu也坏了?测了下12v,还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有道理,我以前也干过这事

你的也是这种情况?修好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分享下,这种机器的BIOS很难找,网上都没卖的

NC8C-OPS7200 原机bios备份,未亮机测试,有条件的测试一下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53085
(出处: 迅维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