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Led屏幕背光修理一例

楼主(2023-12-07):
笔记本led屏幕背光电路实际上是一个boost升压电路,通过一个功率电感线圈,一个电容,一个二极管,将输入的电压升上去,对背光led供电。
其中发现一个屏幕背光不亮,经检查发现是电容容易短路,把电容更换下来,并且换成相同容值,耐压高一些的电容就可。

网友:
别急 可能用不了几天!建议把升压二极管和电感一起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