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天选1笔记本CPU电感很烫正常吗?

楼主(2023-12-07):
现在的笔记本CPU电感很烫正常吗?
各位大佬们

网友:
故障表现为时能进系统时不能,键盘灯亮屏幕不亮,要尝试很多次才能进系统

网友:
正常CPU没有散热器温度高

网友:
正常的。不用管他。找找别的问题。

网友:
这几款asus的通病了

网友A:
三个电感都烫还是某一个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个电感都烫还是某一个烫?

3个电感都烫

网友:
刷了BIOS不行就搞CPU

网友:
飞行堡垒  天选都是烫的厉害,都这样,找找别的问题

网友:
我的小新14也是俩管子刚开机很烫,过一会就好了。

网友:
不烫就不正常了

网友:
基本就是U负载太重

网友:
容易烧MOS管,我改过电感,温度低很多,用主板的大电感,后盖不太好装

网友:
只要能正常工作就正常

网友:
太烫不正常  很容易烧

网友:
太烫不行   好象是个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