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升级CPU后,经常突然关机怎么回事?

楼主(2023-12-08):
换了两个CPU升级都会关机。有时未入到系统就关机,有时刚入系统就关机,有时开机用一会突然给你关了。换来原来那个CPU,随便搞都没事。这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A:
用原来的CPU升级BIOS即可。

网友:
也许是供电不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原来的CPU升级BIOS即可。

有升级CPU教程吗谢谢大神?

网友C:
重新刷BIOS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新刷BIOS了没有?

不会刷呀,大神教下我吧,三星RF511。

网友D:
刷BIOS吧,你都会换U了,居然不会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BIOS吧,你都会换U了,居然不会刷??

我找不到这个三星RF511主板的新BIOS,而且三星升级管家竟一直连不上服务器,倒闭了吗?

网友E:
Please replace the nec tokin capacitor, it will work

网友:
引用 网友E:
Please replace the nec tokin capacitor, it will work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is harder to understand

网友F:
两个CPU TDP功耗都是一样的吗?如果是的话,刷了BIOS还是涛声依旧的话  大概率U是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两个CPU TDP功耗都是一样的吗?如果是的话,刷了BIOS还是涛声依旧的话  大概率U是有问题的

想升级U,找不到这款BIOS。不会搞了。扔得了

网友:
新的CPU功耗大很多吗,如果是的话是不是外置电源或者是CPU供电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升级CPU教程吗谢谢大神?

刷好BIOS后就可以升级CPU了。

网友:
我有个神舟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