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电路元件偷工减料很常见但华为的这种sao操作让我非常不解!大家都来看看吧!

楼主(2023-12-08):
直接上图大家看看,安装这几个电容是什么意思???

网友A:
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指定是两个不同的焊盘,只是表面被绝缘漆盖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指定是两个不同的焊盘,只是表面被绝缘漆盖住了

仔细看就知道,就是一个焊盘,阻值当然是0

网友B:
电脑上给你留的备用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脑上给你留的备用电容

神理解

网友:
这是HIFI设计

网友:
什么意思?什么用途呢?

网友:
这种电容是散热的

网友:
会不会是招标定板后,再有新改动,原有的也不能动

网友:
这是一种华为特有的自适应设计,遥遥领先就完了

网友:
唬人用的

网友:
遥遥领先

网友:
应该是bom不能改了

网友:
说不定是垫高用的呢。

网友C:
万用表一探,短路了,烧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一探,短路了,烧鸡

烧,必须烧。可调电源烧炸了都要烧

网友:
你怕是没见苹果主板硬盘位置上一排的电阻吧

网友:
备用,微软平板就有,爱坏的二极管

网友:
传说中的备胎

网友:
这么复杂我得好好学习

网友D:
你家开车没备胎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家开车没备胎吗?

你是个人才!

网友:
必有所用,华为应该无必要故弄玄虚吧.

网友:
应该是为了生产不同配置时可以使用一个套料表  只用更改PCB文件  不需要单独生成生产文件

网友:
从此烧鸡大法败的一败涂地

网友:
问华为工程师吧!

网友:
重量不够  电容来凑

网友E:
存在即合理,不用怀疑工程师的脑洞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存在即合理,不用怀疑工程师的脑洞

呵呵,那画蛇添足呢?

网友:
都知道了还能叫遥遥领先

网友F:
这算什么 机械革命的板子 3060的卡还多焊了俩显存一共给了你8颗,其实只有6颗能用

网友:
有些功能维修用不上  但是在生产制造上 是必须要的。比如导电海绵

网友: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算什么 机械革命的板子 3060的卡还多焊了俩显存一共给了你8颗,其实只有6颗能用

6,下次遇到非得薅下来

网友G:
我想起当年修surface的时候有个容易坏的的二极管,微软贴心的在旁边放了个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想起当年修surface的时候有个容易坏的的二极管,微软贴心的在旁边放了个备件

PRO 4 也是两脚接地

网友:
微軟的平板也有類似的二極體,我都當他備用的,有壞直接拆下更換

网友:
备件用途

网友:
没见过,大神讲一下

网友H:
应该是垫高用,贴片机一次性完成.

网友:
神操作,看样子又要进修了,要不跟不上时代的脚步了

网友:
原先的电路取消了。备用的吧?

网友:
正常嘛,为了更稳定

网友:
对我们维修的来来说,理解成备用的就是了。

网友:
主板这么复杂   我得好好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垫高用,贴片机一次性完成.

应该不是,旁边就有屏蔽罩的

网友:
迷惑敌人,维修员的福利,下次扣电容备用料都有了

网友:
奇葩的设计思维 搞不懂

网友:
你量了电容的两个脚是相连的吗???难道像微软一样,备用的???

网友:
短路的短路的

网友:
应该是垫高,防止屏蔽罩变形碰到内部元件

网友:
下面应该是有焊盘的吧?不然EDA软件在设计阶段就报错了。或者一定是有他的作用的,不然整个从设计到生产测试环节,审图的人多了。违反常规的无效设计,各个环节都会报异常的。

网友:
这些电容留着备用貌似没有什么必要吧,又不是特殊的东西,还不如直接并上去,会不会是设计的时候,画线路的时候手残弄错了呢:daxiao:

网友:
小米主板也遇到过

网友:
这样的不注意看不是搞死人啊。拆了还是短路

网友I:
存在即合理,工程师有他设计的用处,人家不可能无故多出这些无用零件 加重成本的,特别是华为养这么多数学家 物理家 工程师等等,不用怀疑工程他们

网友:
引用 网友I:
存在即合理,工程师有他设计的用处,人家不可能无故多出这些无用零件 加重成本的,特别是华为养这么多数学 ...

所以你能说清楚为什么要装这几个电容吗?

网友:
就跟生产CPU上类似的设计,生产一块通用的板,高低配的部分修改就行。
不用再改生产线,重新审批之类繁琐操作,直接改成想要的产品。
不过对于维修来讲也没有什么实质用途,当年索尼的C壳背面就粘了一块很小的元件板,上面一大一小两个电容并且直连,没有任何线路经过上面,我跟客户解释这是防止静电用的!哈哈哈!
华为起码还弄在主板上。
索尼那个操作才叫奇葩。
为了两个电容还生产一小块PCB。难怪当年能卖这么贵

网友:
画蛇添足的奇葩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