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请教大佬,联想小新8代i5本子,+cpu_core电路中,这个pr5902的作用是什麽

楼主(2023-12-08):
请教坛里大佬,我自己用的联想小新8代i5本子,带电换屏导致暗屏,查询电路发现ec有个脚没有电压,借电修好暗屏后,。又发现插内存不开机,用板载内存可以开机,找不到维修思路了,经过仔细观察,发现这个1R0的电阻烧了,阻值现在1.2k了,不知道这个电阻是干嘛用的,请论坛里的大神指点。对照电路图 是在+cpu_core电路中,附件奉上。

网友A:
RC输出端吸收回路,用于有效抑制负载的瞬态电压和电压指数上升率dv/dt。

网友:
引用 网友A:
RC输出端吸收回路,用于有效抑制负载的瞬态电压和电压指数上升率dv/dt。

谢谢大佬的回复。请问这个电阻阻值升高会导致插外置内存,不开机吗?目前前的情况是板载内存能开机,插外置内存后就不开机了

网友B:
死了一个还有一个,纯粹备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死了一个还有一个,纯粹备胎

请文明用语

网友:
网上定了个ddr4打阻值卡,今天到货了,用它测了一下打阻值卡上的各个电压,各个点位电压都是对的,真是邪门了。另外发现一个现象,插上打阻值卡后,机器可以正常开机。期间换过其它内存,均是无法开机,现在彻底懵了。

网友:
内存问题吧

网友:
谢谢回复,内存换到别人电脑上可以正常开机,也用别人的内存试过,也开不了机,已经排除内存的问题了。

网友:
有些是低电压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