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400F CPU掉了一个贴片,求助

楼主(2023-12-08):
装机不小心把一个12400F CPU上的一个小贴片碰掉了
请问哪位大神知道是什么吗,

网友:
建议50卖给我

网友:
和左边蓝色那个一样

网友:
应该不影响使用

网友:
可以自己用手补上

网友:
通电试试,应该没有太大影响

网友:
随便换个,如果cpu识别成其它代,就发财了了

网友:
废主板撤1个体积大小一样,安上

网友:
贴片电容或电阻,往往和周围参数差不多,一般只影响稳定性,不影响性能,如果能用就不管他

网友:
买个坏的拆下补上,然后坏的原价出售,贴运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