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j551p小新air-14

楼主(2023-12-08):
La-j551p
小新air-14 2020iiL
触发 主板灯亮
但是电流只有0.08a
两个主板都这样的情况。CPU换了 ec换了 都不行 。哪位高手能指导一下,有酬谢

网友A:
查供电,查二级供电,查供电对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供电,查二级供电,查供电对地值

二级供电的 3Vs与5vs不起来,susp#不起来。1.8v  1.0v都有了

网友:
楼主修好没  手里刚好有一台  和你同现象  无从查起

网友:
不想修了 放弃了

网友:
已经解决啦

网友:
怎么修的呀楼主   分享一下呗

网友:
哪的问题朋友

网友:
兄弟能分享一下最后的结果吗

网友:
有个一模一样的机器,兄弟,你到底怎么修好的

网友B: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修了哪里?什么问题吗?今天刚遇到这种情况,条件全查了全满足现在怀疑桥?求指点一下

网友:
有图纸吗,

网友C:
图纸是有,但这个楼主求救别人,后面知道答案了,又不公布,有点意思

网友D:
到底修好了没有,我的也是5V 3.3V 1.8 1.05 有了,电流上至0.078过6秒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到底修好了没有,我的也是5V 3.3V 1.8 1.05 有了,电流上至0.078过6秒掉了

修好了的。想知道原因私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修了哪里?什么问题吗?今天刚遇到这种情况,条件全查了全满足现在怀疑桥?求指点一下

想知道原因私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纸是有,但这个楼主求救别人,后面知道答案了,又不公布,有点意思

比较忙没时间看

网友E:
其实结果很简单 CPU换错了,换了nmc681专用的CPU导致不触发。

网友:
最近也忙没看见大家这么焦急 实在抱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纸是有,但这个楼主求救别人,后面知道答案了,又不公布,有点意思

论坛这个图纸点位都是十分,你这才2分我感觉我好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纸是有,但这个楼主求救别人,后面知道答案了,又不公布,有点意思

自己不仔细看 在这冷嘲热讽的,有你这种人真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其实结果很简单 CPU换错了,换了nmc681专用的CPU导致不触发。

所以还是CPU 的问题对吗? 我这主板一样的现象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所以还是CPU 的问题对吗? 我这主板一样的现象

对 ,CPU不能换错。要么换没加密的要么换同款拆下来的好u

网友:
谢谢分享图纸的老板,2024年老板发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对 ,CPU不能换错。要么换没加密的要么换同款拆下来的好u

谢谢老板,老板发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老板,老板发财

一起发

网友(2024-01-28):
我也是这个故障,换了个华硕板上拆的U,结果也是一样故障灯亮没有电流

网友(2024-03-01):
怎么联系你,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