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经常出现如此画面,如何是好

楼主(2023-12-08):
电脑经常出现如此画面,如何是好,是不是系统问题!

网友:
检测不到硬盘,可能硬盘不怎么好了,或者数据线不良也有可能

网友:
或许是BIOS电池亏电了,所以每次都识别不到硬盘,你去找傻妞帮忙吧

网友:
COMS电池、硬盘、链接硬盘的数据线都用可能,你逐一查一下。

网友:
硬盘模式非默认模式,断电后,主板电池亏电,Bios设置断电后丢失,再开机就出现所述情况,解决办法,最好是换主板电池,正确设置Bios.其次是每次启动先进Bois设置对应所安装系统后保存,再开机。再就是在Bios默认情况下重装系统……,开机调整系统时间等。
   以上是我认知所能猜到的。不知道对不对。先试第二种Bios设置后进系统办法,避免动软硬件。水平有限,不对勿怪。

网友:
估计是找不到硬盘,你看看硬盘线插稳没有。

网友:
大概率不是硬盘或者线的问题,之前设置的硬盘模式可能是ahci模式,主板电池亏电后BIOS恢复为了出厂设置,出厂设置默认为ide模式,所以系统识别不到硬盘,只要换个电池,进BIOS把硬盘模式改成ahci就行了。

网友:
先换硬盘数据线,不行换硬盘。

网友:
硬盘引导有问题

网友:
先换硬盘 如果是老电脑(四代及其之前的 包括e5 优先考虑硬盘,然后是硬盘格式)

网友:
能说出傻妞的不是一般人

网友:
检测不到硬盘,有可能是BIOS设置问题,大部分是硬盘故障

网友:
硬盘和硬盘线,电源不稳

网友:
大概率硬盘不良   技嘉主板  电池亏电 不是这个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