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K670E-G6D1 掉电维修

楼主(2023-12-08):
神州K670E-G6D1掉电维修
板号:6-71-W65K0-D02
故障:掉电,进到四叶草画面就掉,PE有时可以进,有时进到一半就掉,掉电不会重启。上电试久一点几分钟吧,就严重多了,连logo画面都不显示就掉电。这个机子没有报警,
是直接断电的,断电还是可一触发的。

维修过程中排除了U49 Q21  Q19  D5  Q25

后来测到vga_overt  0.2V然后0V不正常,应该是1.8V才对。与之相关的U61 U62  Q40
都拆了,1.8V出来了,然后确定是U61不良,换掉后试机几个小时都不掉电了。
需要注意的vga_overt这个电压不能一直测量,不然会导致显卡没有电压。可能是有干扰吧。
看图就知道了U61U62 Q40 Q41这几个不正常会影响PU13没有开启。

这个不会排版 。。。。。。。。。。

网友:
真正的高手,这个信号异常都能发现,可否介绍一下怎么发现这信号异常的?这种可出发然后掉电的维修起来非常慢,介绍一下检测思路吧

网友:
按时序走到这的吧,很细心,这种真心不好修,

网友:
感谢楼主的工匠精神!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感谢分享,细心耐心最重要

网友:
太祥细了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学习了,这个真不太好修,

网友A:
不是风扇狂转 闪灯断电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风扇狂转 闪灯断电吗

这个风扇不狂转,也不报警,灯也不闪,是直接掉电的,掉电之后不重启,掉电之后按开机键也可以重新启动显示。开多几次,变严重了,一开机电流1.2A左右感觉快要亮机了,就秒掉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风扇不狂转,也不报警,灯也不闪,是直接掉电的,掉电之后不重启,掉电之后按开机键也可以重新启动显示。开多几次,变严重了,一开机电流1.2A左右感觉快要亮机了,就秒掉电了。

遇到神船矿本也是这样,装上内存后感觉就要亮机了就掉电了,然后重新上电,刷了bios捡个漏

网友:
排版不重要加分了

网友:
学习了,理论基础扎实

网友:
楼主讲的很清晰,学习了

网友:
能解决问题就是王道,赞

网友:
不知道算不算是这机器的通病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