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ct5532触发问题

楼主(2023-12-08):
今天修到一个凄惨红h81 不触发 查io是5532d。 看5532d的图纸标识  31脚是ps on 然而测量发现并不和绿线连接。绿线和5532d所有脚都没有直连。又找了一张杂牌的h81 同样5532d不和绿线连接。但触发都正常。
找了长华硕板 测量绿线的确是和31脚连接的。  懵逼 奇怪。杂牌的反而走其他通道吗。

网友A:
5532d连接绿线的30脚,5567d才是连接31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532d连接绿线的30脚,5567d才是连接31脚

但这个绿线和5532d的任何一脚都不连接

网友:
没直连,通过三级管连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这个绿线和5532d的任何一脚都不连接

有些主板直接连接的绿线,有些主板在两者中间串了个100欧电阻,还有的主板的设计上是PSON#控制两个MOS管,依靠这MOS管区拉低绿线的电压(这种设计有点多此一举,不过也有很多主板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主板直接连接的绿线,有些主板在两者中间串了个100欧电阻,还有的主板的设计上是PSON#控制两个MOS管 ...

这样的 谢谢哈 画的很详细

网友(2024-01-07):
跑线看看,或者直接飞根线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