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爱普生l1300更换搓纸轮后没放纸也报卡纸

楼主(2023-12-08):
之前是搓纸轮磨损走纸歪斜,但是还能打印,然后我更换搓纸轮后,不知道是哪里没装对还是遗漏了装什么,热机后字车停止运行后就报卡纸,电脑上出现这个警告。
我把搓纸轮旁边的进纸传感器凹槽用酒精棉签擦了又擦,右侧的线插口也拔了重新插上去,但是还是没用啊!!!
请问还有哪里故障会导致这个?

网友:
1、进纸组件没装好
2、进纸传感器弹簧
3、固定进纸轮的架子没装
4、搓纸轮(如果换的皮子,方向装反了)

网友A:
进纸器传感器3个脚的线插反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纸器传感器3个脚的线插反了吧

肯定不是啊。有卡扣,反了插不进去

网友:
我把搓纸杆上的俩铁钩松了螺丝,放到最高,空隙现在已经调到最大了,按下打印,它会吐出来一张白纸,报错又变成缺纸或者装纸不正确,按下进纸键,还是吐白纸,电脑上继续报错缺纸或装纸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