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谁有西数240G固态硬盘修复工具

楼主(2023-12-08):
谁有西数240G固态硬盘修复工具

网友:
修固态不是看牌子,是看方案。、发个芯片的高清图看看。

网友:
修固态需要看主控与闪存颗粒的型号。

网友:
主控???别管他牌子,

网友:
这个主控 没有工具 拆芯片吧

网友:
闪迪是没有量产工具流出的,搬板吧

网友:
拆芯片贴了做u盘吧

网友:
固态硬盘没法修复吧

网友:
网传好像是慧荣的贴牌主控,上D发现工具试试能不能认再判断有没得修

网友:
如果只是软件故障,可以使用开卡工具,但是需要知道主控芯片型号和存储片。

网友(2024-03-14):
看看能否帮到你
链接:https://pan.quark.cn/s/be9eed0fea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