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bigger zb156ut

楼主(2023-12-08):
这机器怎么拆啊,一个螺丝都没,直接扣缝又怕把屏整碎,有没有好的拆机办法啊各位大哥

网友A:
真空吸盘才好搞,不然就是买下来拆,。碎了最多心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空吸盘才好搞,不然就是买下来拆,。碎了最多心动一下

拆下来了已经,加热撕掉后面那层膜就可以了

网友(2024-09-01):
楼主有没备份固件,有请发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