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爱普生L3156主板通电就烧对管

楼主(2023-12-08):
机子打印一张图片后自动断电   主板通电就烧对管,对管和E09A7418A都换了还烧。仔细看掉了一个电阻 求有板的帮忙量一下电阻是多大的 R672

喷头阻值量着正常按图量着正常

网友:
因为打印机的喷头也要换

网友:
这种机器一般都不修了 打印头短路了 你能密封好可以把喷头拆了 维修下喷头再修主板  对管和电源管理芯片也要同时换

网友:
换机器吧 喷头坏了  价值不大了

网友:
客户的3153固件软刷不行 刷上3158搞定 电阻3.3K 不插喷头正常了

网友(2024-04-29):
修过别的喷墨打印机,打印头短路烧主板的,主板上一个小电阻烧了不知道多大的,也找不到资料,看电路研究,应该是个保险电阻,我就用焊锡直接短接了,结果正常了。你的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都是喷头主板一起换,不修就罢,有的地方财政只准修不准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