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掉bios电池自动上电并且能开机,装上按开关无反应求助

楼主(2023-12-09):
这是戴尔工作站la-c541p,已经深夜了就不上图了,之前不开机的故障已经解除开开心心装机,结果按开关没反应,本来不想搞了想买个开关,结果淘宝闲鱼都没有,只能测量一下了,测得按下开关后连接一路都能被拉低,直到ec(这ec是bga封装的测不了也不敢取下来试),ec引脚前的电容电阻都能被拉低接地,看论坛有人说要原装适配器才可以,不知道兄弟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这个180w的适配器我还真没有,用130w依旧(装上纽扣电池)按开关不触发,如果有这个原因我就搞个原装适配器,没有那就不装纽扣电池就这样插电等于开机吧(没方向了,ec不敢搞)

网友A:
RTC电路问题吧 开关信号能拉低 就跟开关信号没关系  估计是南桥RTC电路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C电路问题吧 开关信号能拉低 就跟开关信号没关系  估计是南桥RTC电路问题了

昨天晚上发完帖子,解决了。刚开始它的主板接口第一脚倒了我没看到,装起来不触发,找断线找到之后给它扶正了,发现都能拉低,裸板依然不能触发,我装起来准备就这样算了结果又正常了。不知道是不是不装电池按了没用还是怎么回事,反正能好就行了,谢谢哈师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