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索泰1060显卡 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3-12-09):
偶得 索泰1060 6g 显卡一张,故障为:开机不显示,测试显卡所有供电均正常。
通过集显进系统查看,驱动可以打上,没有任何错误。
mats软件测试,所有显存 读取 报错。 于是乎对显存和GPU做了重植。然后故障依旧。。。。。。
随即用GPUz查看显卡信息。发现很多信息为0或未知,论坛里找了vbios,结果还是一样的问题。

不知哪位大佬能来指点迷津,这是GPU挂了,还是GPU和vbios之间断线?
由于没有点位图,也不知道之间时如何连接的。

网友A:
你是怎么判断打上驱动的?

网友:
我也遇到同問題,用別張顯卡進系統,可以看到有問題的卡驅動打上了,但就是畫面不輸出。與樓主同等大神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判断打上驱动的?

集显状态下,设备管理器,查看显示设备,可以正确识别1060显卡,且没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