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Latitude 3470笔记本烧录BIOS后开不了机

楼主(2023-12-09):
笔记本电脑原来故障也是开不了机,测量VCCGT没有瞬时电压脉冲,更换NCP81382驱动芯片后开机正常如下图,打算备份BIOS芯片,拆下时不小心弄断了一只脚,通过网友发送的原厂BIOS程序重新烧录一块,开机黑屏,没有任何指示灯亮,测量所有电压均正常,唯独这VCCGT没有发岀瞬时电压脉冲下图是正常发岀的电压,测量NCP81382的4脚为2V(不正常)正常应下图中间波形,这个信号是电源管理芯片发岀的,而电源管理芯总线控制信号SVID是由南桥发送的,而南桥是读取BIOS芯片程序而发岀SVID总线,不知是否这样理解,请高手师傅指导,第一次维修笔记本,不知道是否BIOS程序引起不开机,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A:
你把这个BIOS芯片的断脚打磨一下,飞一条线就可以了,

网友B:
找一个华邦的也可以啊

网友C:
引脚还在,飞条线到你原来的BIOS 装上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脚还在,飞条线到你原来的BIOS 装上去试试

脚都断到里面去了焊也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这个BIOS芯片的断脚打磨一下,飞一条线就可以了,

芯片都破了一少块了,质量真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一个华邦的也可以啊

华邦是什么,BIOS程序?

网友:
这个VCCGT发岀瞬时电压信号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网友D:
我帮您看了下,原厂BIOS确实是配置好的但是版本号不一样,
我就给您用备份的配置好了,现在发给您,绝对可以了。

这个原厂的版本号11.0.18.1002

这个备份的版本号11.0.0.1194

我给您配置好的版本号一样

网友D:
我就是送给您工厂原厂BIOS的网友,我以前也碰到与您一样的情况,刷的BIOS因版本号不完全一样不亮机。这六代以上的BIOS还是得自己配置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就是送给您工厂原厂BIOS的网友,我以前也碰到与您一样的情况,刷的BIOS因版本号不完全一样不亮机。这六代 ...

非常感谢网友支持,第一次修笔记本,都不知道这么深奥。

网友:
在爱修也看见LZ发的帖子了

网友:
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视频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13691708525

网友:
下文呢,等待你的结果呢

网友:
最好用原型号的BIOS芯片代换。

网友E:
刷了网BIOS还是开不机,VCCGT也没出来,把电池装回试下,电源通电立即过流保护,查VCCGT供电的NCP81832击穿,DC20V,直接进了VCCGT,不知道这个CPU有没有完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刷了网BIOS还是开不机,VCCGT也没出来,把电池装回试下,电源通电立即过流保护,查VCCGT供电的NCP81832击穿,DC2 ...

CPU击穿 坏了

网友(2024-02-02):
引用 网友F:
CPU击穿 坏了

CPU应该没有损失,它内部应有过压保护的,更换NCP81382后跟辶前故障一样VCCGT没有瞬间电压,拔出内存黄白指示灯能自检内存条故障,强烈怀疑还是BIOS程序引起的。但刷了几个BIOS程序都不行,要么连CPU_CORE电压没有,要么风扇不转或者狂转不停,按电源键电路没反应(不能启动各路电压),自动开机(相当于按下电源键)等等,但都没有一个程序能启动VCCGT(核显)电压,难道这台笔记本电脑特制的,下图有文字是正常时NCP81382芯片4脚PWN信号,它是由  CPU电源管理芯片NCP81208提供的,另一张图是不正常发岀的

网友:
bios脚虽然齐根断了,但是黑色树脂下面还有一截的,用锉刀或者磨机打磨露出铜就可以了

网友(2024-04-02):
引用 网友D:
我帮您看了下,原厂BIOS确实是配置好的但是版本号不一样,
我就给您用备份的配置好了,现在发给您,绝对可 ...

DELLdell latitude 5401工程U 的BIOS能不能找到 LA-H172P rev:0.2(x01) me版本 12.0.94.2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