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 11pro自动关机 崩溃分析

楼主(2023-12-09):
换了国产屏 一天关机一回 之前还没有啊

网友:
panicString" : "panic(cpu 1 caller 0xfffffff02bbdfd68): \"i2c3::_checkBusStatus SCL is stuck low; last write status 00010118 int shadow 00010100 xfer 00000000 fifo 00000000 for device roswell\" @AppleS5L8940XI2C.cpp:451\nDebugger message: panic\nMemory ID: 0xff\nOS release type: User\nOS version: 20F75\nKernel version: Darwin Kernel Version 22.5.0: Thu Jun  8 17:15:35 PDT 2023; root:xnu-8796.122.5~1\/RELEASE_ARM64_T8030\nFileset Kernelcache UUID: E4C2368CDFCC16452BA12BF658CFDEC7\nKernel UUID: D8535381-32BF-3905-A55A-CE641DB55DF8\nBoot session UUID: 8FF5574E-1E10-4F88-92DC-E7AFAB9F3361\niBoot version:

网友A:
iPhone重启数据分析表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50670-1-1.html
(出处: 迅维网)

网友:
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视频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13691708525

网友:
引用 网友A:
iPhone重启数据分析表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50670-1-1.html
(出处: 迅维网)

看不到:kuqi:

网友:
panicString" : "panic(cpu 1 caller 0xfffffff00ff97d68): \"i2c3::_checkBusStatus SCL is stuck low; last write status 00010110 int shadow 00010100 xfer 00000000 fifo 00000000 for device roswell\" @AppleS5L8940XI2C.cpp:451\nDebugger message: panic\nMemory ID: 0xff\nOS release type: User\nOS version: 20F75\nKernel version: Darwin Kernel Version 22.5.0: Thu Jun  8 17:15:35 PDT 2023;
今天的

网友:
这图片啥样看不见呀

网友:
里面的各个排线先排除一下不行再动板,

网友:
肯定是假屏 又是个刚注册的

网友:
i2c3通路就只有一个触摸座,屏幕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