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hinkpad T14 gen1 充电故障

楼主(2023-12-09):
接到一台Thinkpad T14 GEN1  主板板号 NM-B091、一开始是说不开机,客户自己插拔Cmos电池放电后能开机了,开机后电池能正常充电,但是一拔掉电源就直接断电关机了 ,他自己以为是电池坏了,网上买了一个,更换后还是同样的故障。初步诊断为电池能充电,不能放电 ,留机打发走了。拆机后插电池 发现电池出来有12.3V电压 经过PQ0101 123脚分别为12.3v 4脚也为12.3v 不导通  测试几个电阻均正常
-PWRSHUTDOWN为0V
检测发现 为UTE1经VCC3SW上拉发出  手摸UT1E有轻微发烫
芯片型号丝印为620518FT手头没有,找到之前订的一个BD4179 查了下说是能通用、 直接更换后  发现已正常发出-PWRSHUTDOWN 3.2V
再次测量PQ0203发现已导通
测试用电池能正常开机  插电源能正常充电  。

网友:
路过,学习,谢谢,知道620518FT和BD4179可以互换。

网友:
学习了,谢谢,知道620518FT和BD4179可以互换。

网友(2024-03-08):
那是62D518 不是620

网友:
楼主技术真是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