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C771屏蔽板载内存

楼主(2023-12-09):
NM-C771屏蔽板载内存
原来的 BOARD_ID0  RC114   BOARD_ID1  RC112直连的  BOARD_ID2  RC111
屏蔽内存 BOARD_ID0  RC114   BOARD_ID1  RC112直连的  BOARD_ID2  RC110

网友:
是全部高电平吗?

网友:
这就是试验过了 ,验证了 !,,高手,,接单直接 感谢分享

网友A:
怎么弄的哥们可以说清楚一下吗?我原来是BOARD_ID0低电平,BOARD_I1低电平,BOARD_I2高电平。是要把它改成高高低吗?你这帖子描述的有点没看懂

网友:
这是什么机器,连图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弄的哥们可以说清楚一下吗?我原来是BOARD_ID0低电平,BOARD_I1低电平,BOARD_I2高电平。是要把它改成高 ...

我的机器是三星8G,全部为高电平屏蔽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