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无基准 反馈电压跳变

楼主(2023-12-09):
请教各位大佬
哪位大神有空帮帮新人
没输出 强电那边330v直流正常
原芯片ob5282cp 的vdd接地了
代换了一个ob5269
其他指标看我画的图
贴片原件 mos管 都拆下来测了 基本没问题
光耦换新试了 一样
求思路
芯片
window

网友:
后级没短路?

网友:
检查二次供电电容,整流管。还可以直接给芯片独立12v供电试试。

网友:
这个电容是重点,可能漏电了。可以代换试试

网友:
次级贴片那个431,前级二次供电滤波电容

网友:
维持供电不能用低频管,尖峰吸收二极管得用快恢复二极管;可以在输出端外加额定电压(431电压取样处),看光耦电压是否跳变;也可以单独给芯片外接维持供电,看芯片工作情况;维持供电的电阻电容,有些是测量不出来的,直接代换;负载不能短路、漏电、部分不能空载等…

网友:
这种电路大部分芯片故障,还有啥好研究的?要么就是后级

网友:
PWM芯片供电滤波电容,电压取样到反馈电路,输出滤波电容

网友:
像这种做工好的电源坏了,我都是直接用5l0380代换,4个引脚简单改线就能用,只用改初级,次级不用动,10个有7个8个都能改好

网友:
电容 后级反馈电路查下

网友:
谢谢大家 是芯片不能代换 重新购买后正常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