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surface pro7 1866 内存升级新方法

楼主(2023-12-09):
本人是surface pro 7 用户,原机是8+128,由于开机挂下载显示时间太久屏幕坏了,要更换屏幕,索性把内存和硬盘一起更换。

硬盘用bc711的颗粒512g,内存买了4片K4UBE3D4AA,准备好后就开干。

更换内存和硬盘的硬件没问题,卡在刷bios这步上,不管是使用论坛里的工厂固件还是自己合成me的固件都不行,卡在logo上都进不了系统,换回原机备份的固件就可以正常启动,无奈只能放弃。

进入系统后发现windows更新内有surface firmware更新,尝试更新下,16g内存就识别到了。

识别到的内存:

硬盘:

更新的固件:

换下的内存和硬盘:

网友:
噗 这也是神了。把两次的BIOS放上来大家分析下不同之处

网友:
说明不需要合成bios,更新下系统就自动回识别了呗.

网友A:
这个也不用改识别电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不用改识别电阻吗?

我这边是改了的,原理图上不是有写吗

网友(2024-01-10):
理论上是:改完识别电阻之后,但是原机bios里面不包含16G的SPD信息,自行合成,或者更新BIOS 后让系统自动 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