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外星人无限重启是cpu坏了吗

楼主(2023-12-09):
版型是la-b753p,无限重启,屏幕亮不了,功耗可以跑上去
cpu
重启
window

网友A:
信息太少,没办法判断,
大胖虎
bios问题,重新刷一下就好了,这玩意拔一下纽扣电池bios都会坏。 。。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信息太少,没办法判断,
bios问题,重新刷一下就好了,这玩意拔一下纽扣电池bios都会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