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z8 kp7d1独立显卡异常,鲁大师跑分卡屏

楼主(2023-12-09):
甜甜圈定屏,温度检测异常,到手的时候不能装驱动,代码43,gpuz没有识别显存,供电都正常,看核心胶有一个脚这边脱开,怀疑虚焊,加焊后正常识别显存驱动也正常安装,跑鲁大师几秒钟就定屏跑分4w,不正常,然后跑甜甜圈测功率温度才知道问题所在,大神看图片,给个思路吧

网友:
可以跑分了,但是分数是1060的分数,怎么回事

网友:
这跑分真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总感觉不正常

网友A:
你这是过温了吧, 你看一下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过温了吧, 你看一下散热。。

帖子里的是过温了,我回复的是正常温度的,我外接显示鲁大师老版本跑分可以到20w分正常分数,启用核显内跑分就会被拉低了老版本最多14w4新版本25w左右,以为是独显没焊好,看样子不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