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可调电源,电流精度是否太低了?

楼主(2023-12-10):
想淘个二手可调电源,用来测笔记本
经常遇到游戏本,比如拯救者(20v15a),
这款电源的 电压电流,应该都够了。
但是电流,小数点后只有1位,
是否会影响判断?
有的大佬用的,貌似小数点后有3位

网友:
下边那种二手100来块

网友A:
备两个可调电源,5A的看待机,修小电流的; 小电流带不动的板子,换大电流的可调。

网友B:
确实太糙了,修笔记本完全没法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太糙了,修笔记本完全没法看啊

哈哈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备两个可调电源,5A的看待机,修小电流的; 小电流带不动的板子,换大电流的可调。

好的老哥!

网友:
中兴ZXD2400V4.3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备两个可调电源,5A的看待机,修小电流的; 小电流带不动的板子,换大电流的可调。

老师,可以这样理解吗:
5a的电源,电流显示比较精准,适合用来修普通本、观察待机电流。
15a的功率大,适合用来修游戏本。

H0H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师,可以这样理解吗:
5a的电源,电流显示比较精准,适合用来修普通本、观察待机电流。
15a的功率大,适合用来修游戏本。

想要高功率又精度高,两字:加钱

网友D:
固测电源 30V 10A    便宜  还有保修  不比这个强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固测电源 30V 10A    便宜  还有保修  不比这个强多了

30v10a,288元,真香!

网友E:
本人深受可调电源伤害,不知何时冒升到50V,,应该是我买的太次了。,近几年很少用那玩意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本人深受可调电源伤害,不知何时冒升到50V,,应该是我买的太次了。,近几年很少用那玩意儿了,

那怎么修机啊?

网友:
还是买个品牌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