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电池供电,给万用表加dc电源

楼主(2023-12-10):
拆掉电池,直接把从某多上买的几块钱的220v转3v1a的dc电源接入,再不断电,停电时也能装电池使用,适合固定工作场所使用

网友A:
这种低端表能有多大功耗啊,手持式万用表图的就是便携,这加个尾巴就失去便携性了,没得必要。

网友(点评):
确定如此,外加电源,用起来就不方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低端表能有多大功耗啊,手持式万用表图的就是便携,这加个尾巴就失去便携性了,没得必要。

懒得买电池,一次解决吧

网友B:
使用电池的好处是携带方便,加了个电源就必须在固定场所使用了!

网友:
找个旧手机电池,装进去。充电一次可以用很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使用电池的好处是携带方便,加了个电源就必须在固定场所使用了!

电池位没拆,上电池也能用

网友:
请问直接装个手机电池能使用吗

网友:
我两节14500  3.7V锂电池充满用两年

网友C:
我不是来拆台的,但我还是想说,换福禄克,表用到丢的时候看到里面竟然有电池,才发现原来万用表还要装电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不是来拆台的,但我还是想说,换福禄克,表用到丢的时候看到里面竟然有电池,才发现原来万用表还要装电池

请问下,哪款福禄克表用电最省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哪款福禄克表用电最省

我用15B+、17B+,都从来不换电池

网友E:
我在老机器的电池拆下 18650

  也不错

网友:
锂电池了解一下。用这个不怕触电?对表的精度有影响,

网友:
我一个电池三个月,丢掉 换新的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在老机器的电池拆下 18650     也不错

我已经用很多年了,一年充电两次

网友:
改装后............1,不便携,2,开关电源适配器给表供电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