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给联想x280笔记本更换电芯成功

楼主(2023-12-10):
平时喜欢折腾,手里有些工具,虽然给自己手机原来也换过,但给笔记本还是第1次换电芯,网上搜了下做了些功课,牢记好了不能断电换,这不备好了电芯就开始拆了,拆开来电芯是三串两并,单个容量为2040毫安

因为不能断电,所以准备了个小电池做并联用,把电压控制到最小,实际是3.7伏左右,原电芯电压高了点就开电脑用会,差不多就准备拆下换了,换的时候没拍,这是后面拍的,看到有个电芯尺寸刚好可以填下三个,把中间三个支架掰下就好,单个容量为4500毫安,比原来的大一点,因为电芯接口方向变了,接线要长一些,有刀头烙铁换下来还是很方便的,换好大概就是这样,下面继续

网友:
虽然焊得丑,但还是尽量焊牢固,输出电压正常,简单装好上机试一下开机没问题,这是换下的6个电芯,扔了可惜,可以用在其他小电流放电的地方,物尽其用

网友:
把电完全用尽,关机充电,之前损耗是19,循环1遍后恢复到了16,应该多循环几次就能恢复过来了,把原标签贴回,虽然破烂了点,总比没有好

网友:
身边吐槽一下原装的充电器,一个轻薄本配上这么个又大又笨的充电器,输入线又粗又硬,弄得跟上千瓦的电器似的,带着简直是个累赘,顺便把充电器也改了下,挖了个洞放了个插头进去,插头是在废旧的充电线下拆的,做好绝缘接好线,原输入口贴好胶布,再加了个指示灯能知道工作状态,这样就轻便太多了,

网友A:
入行后,很多DIY小改变,都可以自己改,改成自己习惯的形态就好。

网友:
我是充满电后换

网友B:
为啥不能断了电了换?求科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能断了电了换?求科普

芯片会锁了输出,需要解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芯片会锁了输出,需要解密

解锁的意思是激活吗?

网友:
之前DIY换过电芯,在公司操作试过冒烟起火的,后面少接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入行后,很多DIY小改变,都可以自己改,改成自己习惯的形态就好。

确实,多看论坛学些DIY生活总能有点小惊喜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解锁的意思是激活吗?

也可以这么说吧,不过这个可不像手机电池保护板。断电随便激活,这种保护板带程序断电就锁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能断了电了换?求科普

因为断电后,电池会锁死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也可以这么说吧,不过这个可不像手机电池保护板。断电随便激活,这种保护板带程序断电就锁死了

小米的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曾经有个小米本 能认电池  但是不充电不放电 不知道是不是锁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米的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曾经有个小米本 能认电池  但是不充电不放电 不知道是不是锁死

看样子是给锁死了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现在很多短路的机器,修好后电池就保护了,不知道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