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PRO 13 掉电阻捡漏维修日记。

楼主(2023-12-10):
上次在某鱼买了一个10 的代的小新换了CPU 都没修好,心有不甘,于是又花了巨资买了一台AMD回来(之前那台AMD的,低价卖给朋友了)。
拿到手上,打开后盖,打值,确定供电没短路,开机电流到1.1 左右,慢慢起跳(不过内存)。没拍照,因为是低温锡,个人判定CPU 可能虚焊。
于是上BGA 直接拆下CPU.
原本以为CPU 没动过的,结果CPU 已经被重植过了。 但发现CPU 有焊点没焊上,这时候心里非常高兴的。

上家维修技术还是不错的,没有掉点和掉漆,为上家技术点赞。
然后拖平

重新植球焊接。发现电流还是一样,高兴的心情,一下跌入谷底,又翻车了?不管他,反正我要重植内存颗粒的。直接把颗粒全拆了。因为这个是自己的电脑,也就没那么细致了。

重植了内存颗粒,结果还是不行啊。可能是CPU 没焊好,可能CPU 坏了,内存颗粒是坏的?内存颗粒,我是绝对相信自己能焊好的。
随机拆了一个颗粒,打值,都正常啊。
于是找出另一个料板,对比,发现掉了6个电阻

直接把电阻从另一个板子上搬过来,补上。然后再次开机,已经可以显示了。

小新PRO 13 这个开机进系统,要接电池,我上次那台不接电池,进系统会花屏,这台读硬盘后,直接黑屏。可能是我用的不是原装充电器,电流不够。

到此维修结束。
首先要特别感谢上家。也希望各位维修同行,如果自己修不好的话,没必要把电脑弄废了,我做为一名维修人员,还指望这些坏的电脑来解决温饱(赚钱根本不敢想,一天除去租金和吃饭,我不抽烟喝酒的。如果我能挣100 ,都觉得非常不错),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
我上次也是这个机子 掉个大坑  最后重植CPU  板载内存 后面掉东西 没给我搞崩溃

网友:
哈  ,遇到缺件的  尤其是电阻  没有料板 或者参考   是真崩溃
修过老的b460   桥边的电阻被上家取了6个    电容位置焊电阻  修了3天没有搞亮   放了20多天  后来来了一集显b460 对照才图纸和实物才发现问题 好像都是10k的

网友:
看来   保留一些料板很有必要

网友:
可以最终搞好了真是一言难尽

网友:
还有现在的用料比以前的还要小   掉件有时候仔细看也不一定胡立即发现

网友:
amd就是我重植的

网友A:
这台电脑的是我从陕西买过来的。

网友B:
哥哥 这机器是我搞的 同行 着急给了我半小时的时间 我重做完不亮立马给它了

网友:
我点开感觉怎么那么眼熟 你说西安这边很确定这个烂鸡 被同行催死的

网友C:
楼主厉害,GPU是用BGA焊台焊接的吧?这么新的笔记本就坏了GPU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哥 这机器是我搞的 同行 着急给了我半小时的时间 我重做完不亮立马给它了

这个电脑确实来自西安不远的一个城市。卖这个电脑的客户很好说话,说是送到售后没修好,客户发货还给我发了顺丰,包装的非常结实。
如果确实是您修的,非常感谢您,您的技术和人品值得我学习。我收到电脑,拆了散热钢管的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厉害,GPU是用BGA焊台焊接的吧?这么新的笔记本就坏了GPU

这个CPU 没有坏,低温锡用久了,导致虚焊。

网友:
低温锡很容易掉零件

网友:
为维修技术点赞,维修行业真真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台电脑的是我从陕西买过来的。

你多少买的

网友:
这个板子低温焊的问题太多了

网友D:
重置有铅的锡珠,一个月不到就会坏,亲子验证一台电脑

网友:
这手工是真的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重置有铅的锡珠,一个月不到就会坏,亲子验证一台电脑

我修的也算比较少,intel 和AMD 的低温锡笔记本加起来,到现在为止10 台不到。最早的一台,是3 月份修的,目前是没问题,为了验证这个质量问题,所以我自己又用了一台(我把客户的修坏了买下来的),用了三个月后,没问题就低价卖给朋友了。
一个月就坏,有可能是CPU 本身就有问题。以上仅代表个人的观点,有错误之处,还请纠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的也算比较少,intel 和AMD 的低温锡笔记本加起来,到现在为止10 台不到。最早的一台,是3 月份修的,目前是没问题,为了验证这个质量问题,所以我自己又用了一台(我把客户的修坏了买下来的),用了三个月后,没问题就低价卖给朋友了。
一个月就坏,有可能是CPU 本身就有问题。以上仅代表个人的观点,有错误之处,还请纠正。

19款的感觉一般,20款可能好点。小新我修的多。还可以

网友:
现在维修都没落了,赚不到钱了

网友:
不会超300元

网友:
没有这么低的价格。我收的价格都有一点点贵。

网友:
牛逼牛逼,技术超棒

网友:
6个电阻看着好像原来就没有的样子

网友:
幸亏有料板啊

网友E:
这款小新PRO-13 2019款不接电池进系统进度条会花屏?刚好遇到这款机,但电池坏了,进系统进度条就会花屏重启会黑屏?是电池问题还是U问题?很少听过主板不插电池进系统会花屏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款小新PRO-13 2019款不接电池进系统进度条会花屏?刚好遇到这款机,但电池坏了,进系统进度条就会花屏重 ...

具体什么问题,我不知道。但这个机型就是要接电池才行。我修过的三台分别是掉电,花屏,读硬盘后灰屏,接了电池,一切正常,接电池就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什么问题,我不知道。但这个机型就是要接电池才行。我修过的三台分别是掉电,花屏,读硬盘后灰屏,接 ...

用维修电源代替电池可不可以?

网友:
很有正能量的一楼主,赞了

网友:
祝福你生意蒸蒸日上

网友:
低温锡害人不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