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笔记本进水不开机

楼主(2023-12-10):
这个主板修开机了  现在就是屏幕没有背光  找图纸背光开启没有电压  一路跑线路到EC  EC没有没有电压输出  某宝买了一个全新包上机的还是一样  这个背光开启还需要什么条件   有大神指点一下吗?

网友A:
外接显示么  如果外接显示了    借电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外接显示么  如果外接显示了    借电试试

外接正常  强给开启信号也可以亮屏完全正常  就是没有盒盖熄屏  我是想把他修完好  想知道他这个开启信号由谁来控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外接正常  强给开启信号也可以亮屏完全正常  就是没有盒盖熄屏  我是想把他修完好  想知道他这个开启信号 ...

lid正常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lid正常么。。。。。。。。。。。。。。

lie没有电压

网友:
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视频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13691708525

网友:
LID没电压?

网友A:
LID正常情况3v以上,如果0v左右,说明LID部分线路 原件故障  当然屏幕会不亮  你有点位图 可以参考  或者点位发出来 大家帮忙分析 霍尔坏了 或者LID供电不良都可能lid无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LID正常情况3v以上,如果0v左右,说明LID部分线路 原件故障  当然屏幕会不亮  你有点位图 可以参考  或者点位发出来 大家帮忙分析 霍尔坏了 或者LID供电不良都可能lid无电

好的  明天发图纸你给参考一下

网友:
Amd 集显的好像根cpu有关?

网友C:
看LID_EC#信号送给了EC没有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坐等后续

网友:
等楼主检查lid信号结果 看后续

网友:
进水的我一个都修不好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LID_EC#信号送给了EC没有

好的 我看看  你怎么有图纸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LID_EC#信号送给了EC没有

BOIS有问题会导致这样吗?芯片拆下来  读取  老是提示ID错误  换个芯片写好了  上机电流定在330毫安  原机带的读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BOIS有问题会导致这样吗?芯片拆下来  读取  老是提示ID错误  换个芯片写好了  上机电流定在330毫安  原 ...

BOIS有问题也会导致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的 我看看  你怎么有图纸

您这款主板的原理图点位图BIOS我都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这款主板的原理图点位图BIOS我都有

换BOIS芯片一定要一样的吗?你有程序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BOIS芯片一定要一样的吗?你有程序吗?

程序有,芯片没坏只是程序乱的话不用换芯片吧,要换一样的最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程序有,芯片没坏只是程序乱的话不用换芯片吧,要换一样的最好

现在芯片读不出来了   老是显示ID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程序有,芯片没坏只是程序乱的话不用换芯片吧,要换一样的最好

那我先买个一模一样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芯片读不出来了   老是显示ID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程序有,芯片没坏只是程序乱的话不用换芯片吧,要换一样的最好

换了芯片刷了程序也还是一样  不认键盘  求解难道处理器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飞线强开,,,,,,,,,,,,,,,,,,,,

但是不认键盘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