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15821 VER :1.2 求图纸,或者看看这个IC是什么来

楼主(2023-12-10):
MS-15821   求这机的图纸,由于同行帮客户换A壳,后造成外接正常,内不显示,主板屏供电接口烧成这样,其中对比网上的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50921-1-1.html  L9主供电19V烧掉,飞线后还是内屏没有反应,其中看到这个PU15这个8脚IC也是烧了,但不知道什么型号,其中这个PL12这个电感是没有电压输出的, 不知道这个PU15是什么输出来的  后看了一下,应该是IACEN问买芯片应该是 MP2143这个芯片来 ,由于同行帮客户换成A壳弄成这样,说要定IC回来,由于同行已经放了一个星期,同行自己定了屏和屏线回来,弄上去还是一样,这几天客户一直催他,后没有办法,只能试弄,飞了19V供电过去,后把个IC拆掉,直接在待机上飞线到这个电感,因为这个电感和这个PU15 输出一起的,网上那个贴,也是说这个电感是3.3这样,试了这种方面直接 能亮机,结果也是同行技术不行,屏不亮机看不出是碎的,亮机后才能看得出来,就这样处理给同行,之后帮他把新的屏装上去。估计同行是带电换壳造成了,如果修不好,就只能亏本去定一个板回来,这种板估计也不好找。

网友:
2# 威武   有图纸参考

网友:
已经搞好了,谢谢

网友(2024-02-12):
需要MS-15821 图纸 哪位朋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