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影精灵2 tpn-q173南桥爆了。换完南桥后能开机无显,大小写灯慢闪三次快闪两次

楼主(2023-12-10):
暗影精灵2 tpn-q173南桥爆了。换完南桥后能开机无显,大小写灯慢闪三次快闪两次。求解决方案。BIOS刷了原厂和原机修改的。还是如此

网友:
没跑码和内存不过 那个灯就会闪 说明不了什么

网友:
EC挂了,换一个秒杀

网友:
之前遇见个这个机子,换了三个拆机桥都不行,最后从同样料板拆一个装上秒好

网友:
着不叫能开机,顶多算是能触发电流能上去把,只要南桥和EC在,理论上都能触发的,和点亮屏幕还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