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没有办法格式化重新分区

楼主(2023-12-10):
HP 640 G2的电脑硬盘没有办法重新分区,里面的系统也没有办法删除,格式化也不行,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
另外就是在BIOS里面的安全——硬盘驱动器实用工具里面“DriveLock Password on restart”这一项是打勾的,与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
有关系,硬盘锁开着。

网友:
可以拆下来,拿到别的电脑上去试试!

网友:
在其他的电脑上试过了,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用刷BIOS的方法能够解决吗?其他的方法还有没有了,另外如果换硬盘能不能造成硬盘锁着的情况?

网友:
开卡  如果不行  就是fkash颗粒损坏!

网友:
开卡  如果不行  就是fkash颗粒损坏!!!!

网友:
开卡  如果不行  就是fkash颗粒损 要找对应的开卡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