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240G铁甲战将开卡失败。

楼主(2023-12-10):
按要求设置后,开卡提示如图,请问什么情况。

网友A: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Gs2C-Xs32Zaz_OqwNfj-nQ?pwd=1rxd
提取码:1rxd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3的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Gs2C-Xs32Zaz_OqwNfj-nQ?pwd=1rxd
提取码:1rxd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 ...

你好,这个120T固态能用不?我这怎么在软件里找不到固态,但是在磁盘管理里有一个20M未初始化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这个120T固态能用不?我这怎么在软件里找不到固态,但是在磁盘管理里有一个20M未初始化硬盘

掉盘了,要重开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这个120T固态能用不?我这怎么在软件里找不到固态,但是在磁盘管理里有一个20M未初始化硬盘

要看颗粒。这个是对应东芝bics2/3颗粒的,容量固定240g,120g要修改。短接rom点连接sata口,ahci模式哦。

网友:
掉盘了,要重开卡

网友:
有可能开成功了,重新插一下分区试试去

网友:
掉盘了,要重开卡 软件要找对

网友:
这个版本成功了也报错的,软件自身BUG,换2.75版本清空再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