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B75_AX网卡奇怪故障维修请教

楼主(2023-12-10):
战斧c.B75AK-V26,此板刚送来时的故障为跑码掉电,后测量发现内存总线供电异常, 换掉8120A供电端保险电阻后恢复正常,正式亮机。本以为修复,发现此板网卡无法网络启动,但是网卡指示灯正常 。以为接口接触不良,用酒精擦,用刀片刮,故障依旧,然后刷BIOS,官方的,论坛上,都刷了个遍,还是不行,后面换了网卡,还换了数据泵, 然后ESD也换了, 还是故障依旧,而且换其它网卡芯片,连指示灯都不亮了。为了找到问题所在,还特地装了个系统发现,可以识别网卡 可以识别网络 ,并且状态还是连通的 ,而且还可以通过PING命令PING通外网 ,,但是就是上不了网,打不开网页 ,不要怀疑DNS和MAC地址,肯定是正常的,因为用的是我网吧的公网,MAC地址我也检查过,而且无论怎么设置,此网卡只能工作的10M状态。此网卡供电测量过3.3V,和0.99V都正常,,打值也对照好板打过,都没有异常,网卡芯片也换过好几个,主板上原装的指示灯亮,后面换的要么不亮,要么就是工作的时候会闪,但是故障现象都一样,能识别,能PING外网,就是无法上网,而且我也打过网卡与桥之间的几对数据线,每对阻值都一样, 与好板对比也都正常,所以也可以排除桥有故障,我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故障现像,不知道有哪位大神碰到过这种问题,能给点指导。

网友:
因为没有图纸,我发现此板的网卡型号是RTL8111E,不知道是否型号匹配

网友A:
用360的断网急救箱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360的断网急救箱试一下。

试过了,只要是软件方面的问题都试过,我在防火墙还加了特殊策略,还是不行,

网友:
360的断网急救箱试一下。

网友:
按芯片定义一个个脚查,不确定芯片去网上找同款,然后排查cpu针,网线

网友:
网口,你换过了吗

网友:
太耗费时间了,安装个usb网卡用

网友:
安装usb网卡用好了~

网友B:
没有,不过测量过,拆掉数据泵之后测量过每根数据线都是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不过测量过,拆掉数据泵之后测量过每根数据线都是通的。

你用usb网卡看看咯,能上网就换个网口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usb网卡看看咯,能上网就换个网口先

我就是想知道问题所在

网友D:
今天遇到一个一模一样的现象,后来发现是硬盘有坏道。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遇到一个一模一样的现象,后来发现是硬盘有坏道。修好了。

??不会这么奇怪呀,竟然有如此现像。

网友:
如果修好了,跟我们说一下故障原因。

网友(2024-02-17):
没有修好,怀疑还是桥虚焊了,没有BGA,验证不了,只能当次品出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不过测量过,拆掉数据泵之后测量过每根数据线都是通的。

我碰到过网口坏的,最后换了这个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