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NV1120主控,这个盘的短接点

楼主(2023-12-10):
请问前辈,这个盘的短接点在哪里?孔都捅过了,都不是的。谢谢

网友A:
转接卡,这固态非常挑,JM577、JM578、ASM1153都不认,只能用JM566、INIK-1618L(USB 2.0)连接才可以被开卡软件识别,这是刚爬到的,你参考一下。

网友B:
右上的不是吗?JMS20329D不是通吃吗?tb/pdd上十几元一个

网友C:
马牌的主控现在也可以开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接卡,这固态非常挑,JM577、JM578、ASM1153都不认,只能用JM566、INIK-1618L(USB 2.0)连接才可以被开卡 ...

我用20329的。也可以乔接下1153的固件,这样1153的板也艰识别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右上的不是吗?JMS20329D不是通吃吗?tb/pdd上十几元一个

这个盘是GAME OVER的故障,短接右上的J1,也认不到16M,进不到ROM模式。我用另外一种方法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马牌的主控现在也可以开了吗?

可以的,比较难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盘是GAME OVER的故障,短接右上的J1,也认不到16M,进不到ROM模式。我用另外一种方法修好了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