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OC U2790VQ 驱动板715G9500-M0A-B01-005程序

楼主(2023-12-10):
能“显示无信号输入”,但不能接受输入信号。有可能是程序出错,那位有这个程序,帮忙一下。
无信号
信号

网友:
程序要序列号来查!再说几个输入端都不行吗?几个同时坏的可能性低

网友:
都没修过,没遇到过,只能上X宝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