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MG2102-AB版号BM5104求助

楼主(2023-12-10):
RMG2102-AB版号BM51     手上有这个型号的主板  帮忙测量下这个组织是多少    电压   芯片型号       有知道的 麻烦指导下     谢谢    没找到图纸   有图纸花钱购买也行

网友A:
这种根据丝印查一下型号,在找应用这个芯片的图纸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根据丝印查一下型号,在找应用这个芯片的图纸看一下

试过了  也找不到

网友:
芯片型号是一排BKNN
                 二排     985
电感阻值450
电压12V
可以一起交流,我的还没修好

网友B:
芯片型号鑫制造有小米锐龙板的参照

网友B:
要EC我也有,带程序的,买空的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EC我也有,带程序的,买空的没用

谢谢  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型号鑫制造有小米锐龙板的参照

有版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型号鑫制造有小米锐龙板的参照

参照的是哪个版号   麻烦说下 谢谢

网友C(2024-01-23):
烧掉位置的相片我拍了,参数未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掉位置的相片我拍了,参数未知

谢谢 机器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