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疑难杂症的p8b75。一个反复重启,一个不出核心供电。只解决一个。

楼主(2023-12-10):
手上有2片b75。第一片是上次修好的那片又出故障了,本以为好了结果放了几天重新点又回到原来的故障了,上电反复重启。

另外一片故障:风扇可以一直转,不出核心供电。原本这个也是反复重启,有核心供电。折腾很久有极少概率听到自检成功报警内存。测电压时表笔不小心碰到了协控导致短路,把协控和那一路的上下管拆了终于不短路了,这时候装上cpu奔腾g2030,上电有核心供电,但是mos管这片区域发热很快啊,不到几秒钟就有烧焦味,mos,电容电感都巨烫,搞到后面我怀疑这个CPU是坏的,这个CPU插到我好的华硕h61也是不能开机,蜂鸣器三声短鸣好像。后来换上了赛扬CPU之后故障就变成不出核心供电了

经过研究发现第一片强制上电大概等几十秒差不多一分钟这样能正常自检报警,测量核心供电发现电压一直跳变,一会零,一会零点几的,然后最终会跳到1点多伏稳定下来,这时候也就准备可以听到内存自检的声音了。要是不强制上电,也能测到核心的瞬时电压是一点几伏,并且其他各电压都是正常的,A11时钟瞬时也有3.3,因为他掉电太快了,有时候万用表测出来不够3.3,其实是有3.3了,万用表来不及反应。但他就是有了马上就掉电,又重新来过。这种东西非常费脑筋啊,查了温控,反馈,电流检测引脚感觉都没什么问题,而且强制上电等几十秒又能自检就很奇怪。

根据分析认为第一片的主控可以正常工作,第二片的主控不能正常工作,理由是第一片强制上电久了可以自检,第二片主控有boot有vcc5有en开启信号但是不出核心供电。于是把他们的主控对调。

结果是第一片可以正常开机了 ,上电自检内存报警了。由于风枪把主控那片区域吹热了不确定是不是热机就能上电又等它凉了后开机,仍然能正常点亮。
第二片仍然不出核心供电。怀疑自己没焊好,拿着他们测量各自的引脚阻值对照了一下,都相差不到10,所以感觉我的焊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下面视频是用g540开机自检内存报警。

现在等过几天有空就点一下第一片,看看是不是真的正常了。至于第二片还是没有思路,也有可能是en到主控之间断路,没验证过。

修这东西似乎又坏了我一颗g540,不插内存报警插上内存没反应,刚才装上内存蜂鸣器一声不吭吓得我以为还没修好,但是换上g1610后上机3.5秒直接嘀一声开机。这b75故障真是难搞哦
不知道是不是主板不能反复换CPU? 我拿那个g540在这个b75上电蜂鸣器没反应,在h61又是正常的可以开机,那个b75我又刷了官方最新bios,14年9月的0906,还是对这个g540不感冒。下面这个是g540在h61正常开机视频。

我又拿那个坏的2030在b75和h61试,一致的6声短响,是不是说这个g2030的确是坏了?

网友:
维修不说示波器,至少也要有张跑码卡,对不对

网友:
跟大伙汇报一下,今天我又把不出核心供电那片的主控重新加焊了……结果是可以正常点亮了。冷却后又多点了几次,没有任何问题。。。这下百思不得其解了

网友:
这板 没啥修头了  要么VCCIO 通病 ,要么就是CPU上面的上管击穿
烧管的就没必要修了  成本在那里呢

网友:
疑难杂症,从来都修不好

网友:
今年修70多块b75,累计坏了10个U

,修好40多块,一算帐还没快递赚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