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990 硬盘供电烧糊

楼主(2023-12-10):
苹果A1990 硬盘供电烧糊  板子有个小洞 然后还短路 经过挖呀 抠最后不短路了
可以上电了 我的想法是 剪一块电路过去 补回芯片  2.5V 正常产生但是 最后 电流还是跑不起来 只跑到0.2几 0.3 几  这种板层里面是不是还有 断线的地方
求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把板层走线挖段了

网友:
一个点一个点的量,实在不行发来我修

网友:
对照点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