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显示器插上电源后,屏幕一直闪,什么故障啊

楼主(2023-12-10):
请问电脑显示器插上电源后,屏幕闪一下就过了闪一下就过了,什么故障啊?跟主机没关系。

网友A:
打开看看有没有损坏的电容

网友:
可以换一个显示器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开看看有没有损坏的电容

我估计也是电容的问题,不知道哪个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也是电容的问题,不知道哪个出了问题

先看看有没有怀孕的。

网友:
各位老师看一下 ,哪里的毛病?

网友:
有高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