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270为何不出CPU预供电score?

楼主(2023-12-11):
修一块华硕STRIX  Z270H  GAMING_R1.01的主板。故障为不出CPU预供电VCORE。初步测A11复位信号有,A13和A14时钟信号正常。然后,测电源管理芯片ASP1400BT到驱动小IC NCP81166A的脉冲驱动信号没有,再测电源管理芯片的供电正常,使能EN信号有,后测3.4.5脚的SVID信号瞬间波形没有,但是,SVID的上拉VCCST电压1.06正常,和VCCSTPWROK及时钟24m和VRMPWROK都正常。怕误判事先把VCORE的MOS管测量了,把电源管理芯片也换了,驱动小IC也换了,CPU也代换了,但就是没SVID瞬间波形。于是,我判断是南桥有问题导致SVID信号不出,导致不出CPU预供电。
请有修主板的大神们分析一下我判断的对吗?期望各位的留言和讨论。谢谢各位!

网友:
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视频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13691708525

网友:
换的芯片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就买到假芯片、

网友:
不是所有主板都会有预供电的,其他都正常就查svid产生的条件,当然桥也有可能,bios都有关系,还有总线、svid 的警告、数据、时钟都要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