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Dell Vostro 13 5310 203009-1

楼主(2023-12-11):
Dell Vostro 13 5310 203009-1  32M

主板进水腐蚀后,待机定电流,买的BIOS刷后秒亮,正常使用

进水图片

进BIOS的图片

网友(2025-04-22):
可以用是 好bios   谢谢楼主

网友(2026-02-25):
我客户笔记本故障是开机现象不稳定,无法进入系统,主板放电后就算裸机开机也卡LOGO,刷此BIOS故障解决!

网友A:
可用,我的是蓝屏死机,说是自动升级BIOS造成,不知这个版本是否可以,
我的故障版本是2.37.0,   这里下载的版本是2.8.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用,我的是蓝屏死机,说是自动升级BIOS造成,不知这个版本是否可以,
我的故障版本是2.37.0,   这里下 ...

好像可以   内存不报错了,也能加进pe了,ALT+F 怎么办  ,按了也不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