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充电大电流

楼主(2023-12-11):
版号 NM-A273   来时说是在家插充电器时冒烟了  不开机  拆机看显卡供电MOS管烧了一个  管子下面的主板上铜箔都糊了  更换后飞线  试机 开机正常  就装机  先用稳压电源充电  机器开着的   看充电电流正常 充了一会  就听到稳压电源报警响了   我的维修电源是5A的   拔掉充电线  看机器还是开着机的  再次插上线又报警 这时看电流超过3A了   这机器背面标注的充电参数是 20V  2A    维修电源调的是19V  于是把维修电源的电压调小 慢慢往上加  发现当加到18V多一点的时候  电流就超过2A了  拆出主板插上电池  用热成像 观察充电时第一个隔离管PQ301发热  就换了一个  还是一样的  其它地方未见异常  这种情况不敢用原机的适配器 怕插上再烧  请教师兄们  谢谢指导一下。

网友:
公共点短路 隔离管击穿了吧

网友:
烧机大法。。。。。。。。。。。。。。。。。。。。。。

网友:
充电管隔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