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笔记本ddr4内存插槽182脚对地阻值0.017是否正常?

楼主(2023-12-11):
(无正文)

网友A:
找个用4代内存的板子来量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维修常用对比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用4代内存的板子来量一下不就知道了

谢谢回复,是自己用的机子,非专业维修人员

网友:
谢谢回复,主要是没条件对比

网友A:
内存槽182脚对地值   你的对地值不正常 内存槽没异物连锡就是CPU问题了
你的什么机 啥问题 承接板载CPU更换服务

网友:
既然有图纸,找个类似的信号脚量一下阻值对比就知道了。

网友B:
2006年注册的兴趣爱好者? 哇,你是真感兴趣,佩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内存槽182脚对地值   你的对地值不正常 内存槽没异物连锡就是CPU问题了
你的什么机 啥问题 承接板载CPU更换服务

你的表显示v的

网友:
不正常  可能cpu问题

网友:
肯定不正常

网友:
DQ是数据IO的总线,总线是0-63都是一致的对地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06年注册的兴趣爱好者? 哇,你是真感兴趣,佩服

惭愧,我本职不是维修,确实喜欢电脑

网友D:
谢谢指导,我对比过同类邻近相dq脚,都是250左右,就这个偏低,但是板载内存是可以开机的,会是cpu的问题吗? 一个疑问:板载内存和插座上的内存的dq脚在cpu上单独连接的还是复用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槽182脚对地值   你的对地值不正常 内存槽没异物连锡就是CPU问题了
你的什么机 啥问题 承接板载CPU更 ...

谢谢指导,我对比过同类邻近相dq脚,都是250左右,就这个偏低,但是板载内存是可以开机的,会是cpu的问题吗? 一个疑问:板载内存和插座上的内存的dq脚在cpu上单独连接的还是复用的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谢谢指导,我对比过同类邻近相dq脚,都是250左右,就这个偏低,但是板载内存是可以开机的,会是cpu的问题 ...

正常的设计是充分利用cpu的双通道功能,板载的用一组A,上插座的是另外一组B,这种情况不会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常的设计是充分利用cpu的双通道功能,板载的用一组A,上插座的是另外一组B,这种情况不会复用。

我不会分析电路图,一会把电路图发上来,请大神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D:
这是板载内存和插座内存的原理图,请坛里大神帮忙分析一下,板载内存和外插内存在cpu侧是否复用数据线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板载内存和插座内存的原理图,请坛里大神帮忙分析一下,板载内存和外插内存在cpu侧是否复用数据线脚

这个积分怎么去掉啊,我没设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表显示v的
二极管档 显示的是压降值 有毛病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表显示v的
二极管档 显示的是压降值 俗称对地值 有毛病嘛 难道你用欧姆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