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0J 班号X550JD R**.0 USB接口不能用

楼主(2023-12-11):
3个USB接口 2个3.0 1个2.0 USB数据线打值都是396 供电正常

网友:
USB 2.0 BIOS下能识别U盘 进PE里面键盘 鼠标 U盘都不能用

网友:
USB2,.0 USB3.0接键盘都可以 在BIOS界面

网友:
进PE里面 就都不能用了

网友:
插着键盘鼠标测电压看是不是供电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