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救!技嘉z170 hd3 ddr3开机掉电

楼主(2023-12-11):
小白自己的技嘉z170-hd3 ddr3,突然开不起了,开机掉电,最开始是开机转一下就停,无限重复,跟着大佬们查了下电压,换了cpu下面的LM358,0.95和1.05电压正常了,桥供电1.05,cpu核心0.85,内存1.25这些电压都正常,现在表现是触发开机后风扇能转5秒左右,然后这样反复重启,bios也刷过,没有示波器,把电源断开用万用表测了下32.768晶振,频率不对,一只脚频率12k,电压0.39v,另一只脚频率2k,电压0.36v。测了下正常主板,相同条件下,正常主板的32.768晶振一只脚32.77k,另一只25k左右,pcie的13,14针二极值也正常,没有短路。请问接下来需要怎么测啊,是桥坏了吗?我拆过io,it8628e,会和这个相关吗?请大佬指导下,谢谢

网友(点评):
2023.12.15更换io问题已解决

网友A:
是不是电压不稳定,引起保护了

网友B:
复位电压出没出,时钟电压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复位电压出没出,时钟电压多少

pcie13.14时钟电压0.45左右,第11脚复位3.3,sata,usb都测过二级值,没有对地短路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压不稳定,引起保护了

应该不是,感觉像是bios无法启动

网友:
ddr3是1.5v吧

网友:
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视频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13691708525

网友:
应该是开机哪一个步骤没过

网友:
我再测一下看,记不得了

网友C:
32.768这个晶振是触发用的,坏了会导致不触发,时钟是上面的乌龟壳晶振有关系,能在pci-e上测到时钟电压,一般都是好的。测量复位有没有,如果有肯定是有时钟的,因为先有时钟才有复位的。不要纠结时钟了,不行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32.768这个晶振是触发用的,坏了会导致不触发,时钟是上面的乌龟壳晶振有关系,能在pci-e上测到时钟电压,一般都是好的。测量复位有没有,如果有肯定是有时钟的,因为先有时钟才有复位的。不要纠结时钟了,不行刷个bios看看。

有复位电压,就是感觉像是bios那边出问题,刷了官方下载的最新版,没用...

网友D:
你把CPU拆下,然后再装上试试,其实我还是觉得内存有问题内存电压有1.5v,你这个1.25伏差的有点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把CPU拆下,然后再装上试试,其实我还是觉得内存有问题内存电压有1.5v,你这个1.25伏差的有点多了。

测了,1.35,图纸上也是标的1.35

网友:
z170 ddr4内存,1.2v供电。

网友:
路过 学习  看不懂了

网友E:
有复位3.3,那就查bios吧。内存1.25V不太正常,应该是1.5V才对。查一下内存的条件,spd smdata smclk,如果都正常,那就还是要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复位3.3,那就查bios吧。内存1.25V不太正常,应该是1.5V才对。查一下内存的条件,spd smdata smclk,如果都正常,那就还是要刷bios

这块板子支持ddr3和ddr3l。内存电感出来是1.35v,电路图上标的也是1.35,spd 236脚3.3v,smdata 238脚3.3,smclk118 脚3.3,内存基准 1脚67脚0.67,内存负载120脚240脚0.67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复位3.3,那就查bios吧。内存1.25V不太正常,应该是1.5V才对。查一下内存的条件,spd smdata smclk,如果都正常,那就还是要刷bios

请问bios怎么查,没有示波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请问bios怎么查,没有示波器

笨方法就是把官网提供的这个型号的bios全部刷一遍

网友G:
先查ec的2.5电压的那个电容,然后查ec的电压检测,然后刷bios试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笨方法就是把官网提供的这个型号的bios全部刷一遍

搞好了,io坏了,淘宝买了个15块钱昨天到货今天还上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先查ec的2.5电压的那个电容,然后查ec的电压检测,然后刷bios试下。

谢谢,搞好了,换了io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搞好了,io坏了,淘宝买了个15块钱昨天到货今天还上就ok了